求助,QFN封装是什么

楼主(2008-10-12):
各位大虾,小弟是PCB新手,看到有一个BOM中间有快芯片得封装是QFN-20,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哪位大虾能够告诉我一下,这样得引脚在allegro里面有没有现成得呢?还是需要自己设计呢?谢谢!

网友:
QFN(Quad Flat No-lead Package,方形扁平无引脚封装)是一种焊盘尺寸小、体积小、以塑料作为密封材料的新兴的表面贴装芯片封装技术。由于底部中央大暴露的焊盘被焊接到PCB的散热焊盘上,使得QFN具有极佳的电和热性能。
这种一情有几个,但一般情况下都不是你想要的,所以要新建的,这种库很好建的,焊盘宽度跟资料本体一样宽,脚尖加8-12MIL就可以,脚跟可以不加长,也可以加1-2MIL.希望对你有所帮忙.

网友:
,我笑一个还不行吗?

网友:
都被抢答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