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个电路板是如何布线的?很想学习啊~~

楼主(2008-10-13):
我一直很喜欢看别人的电路板,学习其中的技巧,我这有块板子,看这很多元件,但还是布通了,人家用的单面板,有一些跳线,我想知道人家如何做到的,觉要很有技巧啊~请 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要先靜下心來,好好佈局吧...
不要看到這麼多的元件,一下就懵了...

网友:
CRT 的板子,单层的,比较要水平的!经验非常丰富才不会有干扰的哟

网友:
你要的话我发一份给你!呵!最好别弄这个了,没有网络的,你先记住SCH,然后。。。

网友A:
楼上的,我想长点见识.为什么没有网络?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我想长点见识.为什么没有网络?不明白。

因为你图中焊盘上没有网络显示。

网友:
耐心+ 时间+ 经验就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可是在PADS LAYOUT中焊盘上也是没有网络显示的,难道我理解错误你了?

网友:
哦,是在PADS中哦,那我就不清楚了。我用的是99。不过查看焊盘属性就知道有没有网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可是在PADS LAYOUT中焊盘上也是没有网络显示的,难道我理解错误你了?

大哥,你那上面的兩個工具欄,我怎麼看都不像是pads啊.....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那上面的兩個工具欄,我怎麼看都不像是pads啊.....呵呵

他可能指的是在PADS焊盘上看不到网络,并不是指上述发的那张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可能指的是在PADS焊盘上看不到网络,并不是指上述发的那张图吧

哦,PADS中是看不到網絡的...可他的圖片顯示的貌似是AD的界面啊,如果是的話,我是否就可以斷定它是沒網絡的?

楼主:
各位朋友们谢谢回复哈~~~没有网络是因为别人只传给我PCB文件,而且把网络去掉了(我也不知道如何做),还有,上面是99的环境哈~只不过我用了最新的SP6,其中工具栏有美化~还有哈~这是块功放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发我一份研究吗?我 的邮箱是563207336@qq.com.谢谢啦~确实很佩服人家这么好的布线,如果是我自己来的话,很可能就双层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