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呀!POWER PCB5.0安装出现的奇怪问题,请大家帮个忙,

楼主(2008-10-13):
以前安装过POWERPCB5.0可以正常使用?后来又安装过pads2007但是没有安装N次都没有成功,所以就放弃了,又重新安装POWERPCB5.0结果出现如下附件所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呵呵. NODE-LOCKED WITH SSI KDY (PINK)试试.我之前就是这样安装的.不要重起.安装OK

楼主:
我 把 系统回复了,然后重新卸载POWERPCB,然后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2008-11-29):
这种情我也遇到过,Romove Sentinel Driver一下,重新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