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中的常用快捷键

楼主(2008-10-13):
protel99se 快捷键
enter——选取或启动 esc——放弃或取消 f1——启动在线帮助窗口 tab——启动浮动图件的属性窗口 pgup——放大窗口显示比例 pgdn——缩小窗口显示比例 end——刷新屏幕 del——删除点取的元件(1个) ctrl+del——删除选取的元件(2个或2个以上) x+a——取消所有被选取图件的选取状态 x——将浮动图件左右翻转 y——将浮动图件上下翻转 space——将浮动图件旋转90 crtl+ins——将选取图件复制到编辑区里 shift+ins——将剪贴板里的图件贴到编辑区里 shift+del——将选取图件剪切放入剪贴板里 alt+backspace——恢复前一次的操作 ctrl+backspace——取消前一次的恢复 crtl+g——跳转到指定的位置 crtl+f——寻找指定的文字 alt+f4——关闭protel spacebar——绘制导线,直线或总线时,改变走线模式 v+d——缩放视图,以显示整张电路图 v+f——缩放视图,以显示所有电路部件 home——以光标位置为中心,刷新屏幕 esc——终止当前正在进行的操作,返回待命状态 backspace——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delete——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ctrl+tab——在打开的各个设计文件文档之间切换 alt+tab——在打开的各个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a——弹出edit\align子菜单 b——弹出view\toolbars子菜单 e——弹出edit菜单 f——弹出file菜单 h——弹出help菜单 j——弹出edit\jump菜单 l——弹出edit\setlocation makers子菜单 m——弹出edit\move子菜单 o——弹出options菜单 p——弹出place菜单 r——弹出reports菜单 s——弹出edit\select子菜单 t——弹出tools菜单 v——弹出view菜单 w——弹出window菜单 x——弹出edit\deselect菜单 z——弹出zoom菜单左箭头——光标左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左箭头——光标左移10个电气栅格右箭头——光标右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右箭头——光标右移10个电气栅格上箭头——光标上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上箭头——光标上移10个电气栅格下箭头——光标下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下箭头——光标下移10个电气栅格 ctrl+1——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大小显示图纸 ctrl+2——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200%显示图纸 ctrl+4——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400%显示图纸 ctrl+5——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50%显示图纸 ctrl+f——查找指定字符 ctrl+g——查找替换字符 ctrl+b——将选定对象以下边缘为基准,底部对齐 ctrl+t——将选定对象以上边缘为基准,顶部对齐 ctrl+l——将选定对象以左边缘为基准,靠左对齐 ctrl+r——将选定对象以右边缘为基准,靠右对齐 ctrl+h——将选定对象以左右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水平居中排列 ctrl+v——将选定对象以上下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垂直居中排列ctrl+shift+h——将选定对象在左右边缘之间,水平均布 ctrl+shift+v——将选定对象在上下边缘之间,垂直均布 f3——查找下一个匹配字符shift+f4——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平铺显示 shift+f5——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层叠显示 shift+单左鼠——选定单个对象 crtl+单左鼠,再释放crtl——拖动单个对象 shift+ctrl+左鼠——移动单个对象按ctrl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不受电器格点限制按alt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保持垂直方向按shift+alt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保持水平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tel99se 快捷键
enter——选取或启动 esc——放弃或取消 f1——启动在线帮助窗口 tab——启动浮动图件的属性窗口 pgup——放大窗口显示比例 pgdn——缩小窗口显示比例 end——刷新屏幕 del——删除点取的元件( ...

你这个要做成一个表格的形式就更好了,方便查看。

网友(2011-05-19):
真正常用的可不是特多。。。。。。。。。。。

网友:
首次回复:果然很多! 同4楼观点。

网友:
太多了,看的眼花花啊!

网友(2011-07-03):
哎,99的快捷键可以修改不?

网友:
    这这这,你考验的我的眼力啊

网友:
    这个好像还算经常用的吧,Protel 99 se 中的快捷键可以修改不?像PADS那样修改,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