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里能加logo吗?怎么加啊?

楼主(2008-10-13):
请高手赐教!

网友:
你原理图用什么画的??

还是说ALLEGRO中能否放LOGO??

两个问题答案应该都可以。

楼主:
可能是问错地方了,我改到硬件设计板块去,谢了!

网友:
应该都可以?
allegro比较难实现。
到少我现在没有找到很直接的工具。
网上听说,cadence有自己的skill.
但是,不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