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GERBER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10-13):
使用allegro画的板,其中用到了椭圆焊盘,再生Gerber时需另外加NC Route.加上后在导入cam350后弹出下面对话框
不知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
導出 route data 和 nc drill 的設定是不是相同, 例如: 單位等等....,  另外route data 加進 nc drill 時的位置有沒有錯.

网友:
应该不是单位问题,如果是单位问题,是可以导入的,只是钻孔和原来的底片不能重合而已。

网友:
有谁能告诉我
NC Route怎么设置吗
谢了

网友(2008-12-24):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少了铣刀参数
1.生成.rou前 建立ncroutebits.txt文件

2.修改.rou文件   在%前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