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后不能update all

楼主(2008-10-13):
更改了元件的pin number,关闭窗口时选择了update all希望同类的全部元件的pin number都更改,可为什么还是只更新了一个元件,剩余那些元件还得一个一个的改,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的话.是你的改的元件与现在的元件名字有重复了.
 你回到整个原理图,点上DESING.再点上UP DATE  CACHE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帮上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改了元件的pin number,关闭窗口时选择了update all希望同类的全部元件的pin number都更改,可为什么还是只更新了一个元件,剩余那些元件还得一个一个的改,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呢?

原则上讲这样做很不规范

最好update 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