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重名问题

楼主(2008-10-13):
我是新手,画了多张原理图,凡是两张原理图之间重名的标号都提示我有错误:Duplicate Net names Wire,怎么办啊……,在线等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太菜了吗?55555555555555

网友:
不知道你想要了解什么?
如果是多张原理图的话,你可以用的画层次原理图的方式。
如果是多个原理图块的话,你可以用一张大的纸来画。(没必要分割成小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多张原理图,一张中又A3的网络标号,另一张中也有,我的意思是让他们连起来,为什么提示我是重复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多张原理图,一张中又A3的网络标号,另一张中也有,我的意思是让他们连起来,为什么提示我是重复的呢?

應該要以層次原理圖的方式去畫...有總圖上面用symbol代表不同sheet,並有相關in/out端口進行連接...爾后,才是各自分開的sheet

网友:
你尝试用分页连接符来画这两根线。(不同页的原理图的信号线相连接应该是用分页连接符设计)

楼主:
没听明白……我问了朋友,是在 project option->options 在 net identifier scope 中选择global开头的那一项,呵呵,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