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传一个DVD测试u数据邀请高手们讨论。此产品过3C认证

楼主(2008-10-13):
机器大体情况:此款是普通家用台式DVD塑胶面板五金底座和上盖带话筒插座5.1音频输出YUV、CVBS视频输出等做3C认证。
测试数据如下:

网友:
    看不出所以然
期待版主多给点信息与解释哈

楼主:
    此例是典型的电源引起的功率骚扰超标的例子,所以整改的第一步是整改电源的传导。因为此机器不做FCC、CE等所以没用近场辐射源找点测试。

楼主:
    进一步找电源的共模、差模电感、X、Y电容都有,吸收回路也有所有的值都是典型运用值估计也没什么问题,进一步再看开关管基极没任何处理且走线较细长估计问题应该是此处引起,于是把PCB断开串入100欧姆插件磁珠并去掉此网络PCB的绿油再上一层焊锡,测试传导已经有很大余量。可测功率骚扰余量已经有3DBUV但曲线前段不够平坦,再把电源DC地、主板地、输入/输出端地全部接到底座上测试数据已经很理想。

楼主:
    整改此例时我没按严格的一步一步测试来判断,这样是不好的习惯,特别是刚接触不久的同行,有时会使自己走入一个不可解的死胡同,总觉得改这也有点效改哪也一点效果,就是没法彻底整改通过测试,最后只有加很多很贵重的器件。EMI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问题,越是复杂的事我们越是要按一定的程序和要求规范去做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网友:
    哎。。你们真好啊。我们layout的根本就接触不到仿真这方面的,又专门的一个大部门做。
我就是想问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学习这方面的东西以及阅读想斑竹发的这类型的帖子。谢谢

楼主:
电磁兼容应该是PCB Layout 关键指标之一,EMI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我在此处上传的一些整改思路就是想让大家讨论相互提高。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上传数据和案例。

网友(2008-11-24):
    这个一看就是开关电源引起的!

    从数据上看,更可能是因为电源共模噪音造成的,你可以try下CMC在电源线上,先上个大点的,看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