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 99 se BCB封装

楼主(2008-10-13):
protelL 中建一个30P的插件针座PCB封装,引脚间距为1MM 。我建好第一个管脚之后,怎样设置就可以直接把余下的29个脚排出来。(别的软件如pads中就可以,只要进行设置一下,引脚的排列方向,脚间之间间距。点OK立即搞定)请问在PROTELL 中在那里设置?

多谢!!

网友A:
1、当你设置好一个PIN脚后,选中这个脚并进行剪切功能。2、然后选择EDIT>PASTE>PASTE SPECIAL,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PASTE ARRAY"。3、里面有详细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当你设置好一个PIN脚后,选中这个脚并进行剪切功能。2、然后选择EDIT>ASTE>ASTE SPECIAL,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PASTE ARRAY"。3、里面有详细设置。

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