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元件库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08-10-13):
谁知道: 封装跟零件有什么区别,我看见库里面一个元件有一个封装和它对应的零件,导入网表时需要的是封装还是零件,还是其中1个或2个都必须要啊

网友:
其实PART是元件类型,显示封装区域可以看到,它是表示元件的分类。在元件库里面它们要同时存在,不然PCB无法导入网络表。

网友:
补充一点:它的区别在于元件分类如:电阻、电容、IC。(0603可包括电阻、电容等等其它相关的封装!)

楼主:
非常感谢mark007 ,难怪我每次导入网表都失败,我只建立了封装,没有建立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