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关于选择对象的问题

楼主(2008-10-13):
本人先用的是POWER PCB,正学习protel 99想请问下在Protel中关于选择对象的问题?
如在POWER PCB中,点击右键.会出现Selet Anything和Selet net等。点击Selet components就可以在图纸中选择元件。

网友A:
Protel 99是比较自由的(个人感觉),可以选择任意东西。同时也有这种选择,看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l 99是比较自由的(个人感觉),可以选择任意东西。同时也有这种选择,看下图:

試一下ad6吧,更自由!...呵呵可以根據不同的屬性值進行選擇...

网友:
感觉AD6软件太大了。我的设计用99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