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焊盘制作宽度和高度设置问题

楼主(2008-10-13):
问一下allegro焊盘制作的时候 Drill/Slot  symbol项下面的设置可不可以都不设置啊。
另外,请高手解释一下如下问题:
1.钻孔符号的形状设置依据是什么,我如何知道钻孔符号是什么形状呢?
2.图形内的文字设置依据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设置的标准或者规则之类的?
3.图形的高度和宽度设置有没有什么依据或者标准?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从来没想过,让我试着回答下.不一定对

    我觉得你圈的那个都可以任意的,显示的都是你在做nc drill的时候自动产生在fab drawing里面的图形显示而已.长宽大小,你可以参考你的drill size,这样显示的时候就可以大的孔显示的大些,小的孔就小些.显示的字符会和这个长宽比例一致,只是你需要做到的就是同样类型和同样size的孔,你要用同样设置的图形显示.

楼主:
    继续提问!

    那版主做焊盘的时候是怎么设置的呢?这个地方我可不可以直接不设置?有经验的朋友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
    回复 冷玉

    “Drill/Slot Symbol”的参数可以不设置。它是出图时Drill的图形,软件可以自动分配。
    关于做焊盘时的大小设置,可以参考各个公司的PCB设计规范,比如上海贝尔的PCB规范,里面会给出他们推荐的焊盘的孔径,盘径,SoldMask大小,Flash大小等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哦。
    另外如果4楼的朋友有上海贝尔的PCB规范可否传上一份,分享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