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址线上用串联端接电阻,各地址线如何实现等长走线?

楼主(2008-10-13):
DDR2的地址线上有源端串联电阻,在pads Router中各地址线之间怎样实现等长走线呢?即电阻前后的总长度相等。在Router中等长规则设置只有针对网络或pin pairs的,不知道有没有两个网络加起来后跟别的网络等长的规则设置?

网友:
不是有pairs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也只能如此。如果匹配误差较宽,端接电阻与CPU之间的线长也可以忽略不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