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请问在CAM350中排版中的这些库怎么做????十分感激!!!

楼主(2008-10-13):
各位大哥,小弟在排版的时候,遇到这些库不知道怎么制作或添加。是关于添加工艺孔和文字那些。

楼主:
咋的没人回应我喔,哎,

咋的没人回应我喔,哎,  哪位好心人帮忙指点一下嘛

网友:
不知道,早就不用CAM350排版了。以前也是有人写好排版的skill,直接按快捷键操作的,工艺孔、文字等都加好了。

楼主:
现在一般做CAM的人都多数用genesis2000了吧。版主?

现在一般做CAM的人都多数用genesis2000了吧。版主?  谢谢你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