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仿真时电容不能串联,电感不能并联?

楼主(2008-10-13):
为什么仿真时电容不能串联?电感不能并联?如上图这样就会报错。

网友A:
    稳态下的电容和电感相当于开路和短路。

网友(2008-12-30):
引用 网友A:
稳态下的电容和电感相当于开路和短路。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态下的电容和电感相当于开路和短路。

最近才开始学PSpice,今天做了一个视频放大的电路,输出给ADC采样,
电路里面有交流耦合,或者有∏型的LC3级滤波电路,
在仿真的时候出错,请问各位达人,这时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2009-04-11):
    4# jeremy 出现了零电阻回路

网友(2009-10-08):
    连个电容串联会出现连个电容的连接点是floating的状态,解决方法是从此点用一个大电阻接到地。
连个电感并联,由于仿真器把其作为电源处理,所以不可以简单并联,解决办法用一个极小的电阻跟其中一个
    电感串联后再跟另一个电感并联。

网友:
    我支持一下了啊

    路过肯定要踩一下的.....手机彩铃下载

网友(2010-03-09):
    这个问题不错,学习!

网友(2010-04-25):
在电感上串个1豪的电阻,在电容两端并个20G的电阻,就解决了~~~~~~~~~

网友:
    實在很高興!可以看到這麼好的知識!謝謝分享!!感謝您嘉惠大眾

网友(2011-01-19):
    因为pSpice仿真时,每一个节点都有到地的直流同路,你两个电容串联,中间那个节点就没有到地的直流通路

网友(2012-06-22):
    学习了% |1 K& e6 O# W: |+ F

网友(2013-11-13):
    呵呵 挺好的 挺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