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8-10-13):
在生成焊盘时,看了2G的那个视频上,说焊盘上的钻孔文件不需要加记号.可是输出gerber文件时候,看的钻孔文件上没符号标记,请问没标记的能不能钻孔啊

如图右边,共有8个孔,可是只有2个孔有标记,那没标记的是不是不钻空啊?

网友:
1:可以重跑一下钻孔符号
软件会自动重新加上
2:板厂也可以不要这些符号
用NC Drill 文件
但如果有同孔径的电镀与非电镀孔时
板厂会跟你确认 也可以电镀孔和非电镀分开出
软件有这个选项

另:那没标记的不是不钻孔,是没符号表示
所以这个不能给板厂

楼主:
我看了NC DRILL 文件中没什么东西吗

网友:
有NC DRILL就可以了。

楼主:
例外我在软件里面设置了符号,可是并没有加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