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如何把两个电路板拼成一块电路板

楼主(2008-10-14):
    请问高手protel中如何把两个电路板拼成一块电路板,一块是四层板,一块是两层板

网友:
    加工板时的拼板?还是两板合成一块?拼板用VIEW--》PASTE SPECIAL!如果是合成一块,最好是从SCH先把相关的网点联好,当然,如果知道那些点是联接关系,也可以从PCB上手动添加/修改相关的网点也行,不过看你的熟练程度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只能将双层板改成四层了再拼吧

网友:
    无法拼(此题无解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protel中如何把两个电路板拼成一块电路板,一块是四层板,一块是两层板

    拼板和拼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楼主首先要明白拼板的目的和意义;把相同或不同的电路(层数一致)拼板加工是为了节约成本。拼图只是把两个PCB文件合并而已,不受板层数限制。

网友:
    相同层可以拼在一起,层数不同不可拼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把两块扳子的网络表给去掉,然后把一块扳子复制到另一块板子就行了,布局和布线不用改动,需要把连接的手动连接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把两块扳子的网络表给去掉,然后把一块扳子复制到另一块板子就行了,布局和布线不用改动,需要把连接的手动连接起来

    那怎么行啊,你的板子层数都不一样,是无法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