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pads2007如何适用2005的库

楼主(2008-10-14):
我电脑里面有两个热软件,都是精简版得,可能系统有毛病吧,2005,2007都安装不上。最近弄了原理图是protel倒过来得,用logic修改的,但是传netlist的时候,layout 2005自动关闭,但是2007可以,我的库都是2005的时候做的,但是看见2007好像是无法读取2005的库,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2007有个元件库转换工具(Library Converter),用它转过来就可以用了$ j% a; |( f- X
    在PADS2007/Library Conv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