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怎么读取2005得封装库

楼主(2008-10-14):
我电脑里面有两个软件,都是精简版得,可能系统有毛病吧,2005,2007都安装不上。最近弄了原理图是protel倒过来得,用logic修改的,但是传netlist的时候,layout 2005自动关闭,但是2007可以,我的库都是2005的时候做的,但是看见2007好像是无法读取2005的库,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2007有个自带工具(Library Converter)或以转低版本的元件库

/PADS2007 /Library Convert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7有个自带工具(Library Converter)或以转低版本的元件库

    /PADS2007 /Library Converter

是的,我的里面就有一個..

楼主:
    我的是精简板啊

网友:
    我的也是精简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