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宽问题

楼主(2008-10-14):
pads中如何设置地线宽度的?在哪里设置?一般设置为多宽?

网友:
这个问题.多看书.
走线的时候.可以按W.(你想要的宽度)
还有种你经常要画的信号线.在SETUP/DESING RULES/Default/clearance/
出现这个对话框.
如果你在recommcended里面写上这个宽度.以后你在走线的时候.都是这个默认的.

网友:
如果是舖銅的話是這樣的..

网友:
什么时候.楼主的问题改了.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不怎么明白,我是说在布线的时候,GND线一般都设置的比较宽吗?如果我想要自动布线,该如何设置?

网友:
自動佈線也是要規則驅動的...
可以參考二樓的方法.設置它的規則值..
地線按照我的佈線經驗是要最寬的.所以,在剛才我才誤以會你是要舖銅的寬度.因為,我總是要舖地的...
如今看來,二樓才是正解..

网友:
选择地的网络,点击右键设置地网络的属性。在线宽里面设置好常用宽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撤回。。。

還沒看到呢,就撤了?

楼主:
热心人多啊!网站找对了
  毒女和jinxinyu的回答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