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问

楼主(2008-10-14):
请问一下高手.
  最近.电脑安装的是vista系统.可是 安装不了POWERPCB/pads
  如果不安装VISTA.安装XP.可有好多东西都不能用了.比如电脑里的一键还原.还有很多都不能用了.
.难到为了一个PCB去重新安装一个电脑??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难到为了一个PCB去重新安装一个电脑??

呵呵,這個問題的答案估計是問不到了...
xp也可以一鍵還原的啊....

楼主:
难到真的要改成XP的.POWERPCB没有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 vista系统本来好多软件都不兼容,  况且, 我个人认为vista系统不要用, 还是XP好用点. 最起码,不会出现不能兼容的现象.

像 一键还原之类的, 自己的电脑没必要装吧,  不要搞的像在网吧里一样... = =\\  有问题自 ...

不是的.我的电脑买的时候.就有这个功能.如果安装了XP.有些摄像头也不能用了.一键还原也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的电脑买的时候.就有这个功能.如果安装了XP.有些摄像头也不能用了.一键还原也没有了.

沒看人家現在都裝pads2007,還守著你的power不放?
我的是xp,有一鍵還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看人家現在都裝pads2007,還守著你的power不放?
我的是xp,有一鍵還原!

工作的时候.你用的是2005.家里的你用那么高做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算。。

最简单方法,: 到哪里买的本本, 去他那里, 让他给给装XP。然后一键还原。 、呼呼, 搞定 wakaka

   不错.

网友:
毒女的问题果然很毒
盖茨也中毒了
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