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后出现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楼主(2008-10-14):
铺铜后出现的一个对话框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只要DRC连接性过了,就不用管了。这个好像是因为你用的十字花铺铜,有的焊盘或者过孔没有十字花的四边都铺上的提示。

网友A:
这个是产生热焊盘的提示.不是错误.通常出现这个对话框.
如果你把它改成这样的.
就不会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产生热焊盘的提示.不是错误.通常出现这个对话框.
如果你把它改成这样的.
就不会有了.

可是,改了之后所用的舖銅与PAD的連接方式不就改變了嗎?如果,作者特別強調散熱這一塊呢?

楼主:
谢谢,好多天都没有上网啦

网友:
也学啦一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