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SB Fuse及OC動作

楼主(2008-10-14):
請教各位大大,如以下的原理圖中,
Q1.Fuse的選用是1.6A/6V--可以作更改嗎,若可以有何依據,該如何選用其他的值
Q2.圖中的OC12#的動作何時會啟動,與所接的電阻及電容有何關係

网友:
Q1: Fuse能否更改?--> 是要作second source还是其它目的?
    能否更改主要看你的USB都是些什么function.现在一版有是用作charge和to PC的.那就要看你系统耗电情况。
A:单一的选用PC usb charge的话,这个fuse不是很Key.因为PC的USB的电流500mA是不会有问题的.
 B:如果有外接的adaptor充电。就要考虑这个fuse的值限。并要考虑在充电过程系统最大负载的情况。主要看电流啦,电压普遍都是6V吧.

Q2:这个信号看似是你们做USB detect用的吧。接通USB就会丢出3.3V的H信号给GPIO用的吧...
 菜鸟分析,高手请指正。

网友(2008-11-18):
OC#信号就是Over Current的Detect Pin,一般情况下为高电平,当OC时,Fuse熔断,此信号就会变成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