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2007的安装问题,可回复邮件zhangyan3269@163.com

楼主(2008-10-14):
pads2007安装说明

1.打开PADS2007文件包,找到"Crack"文件夹并打开,如果发现该文件夹里有"LICENSE.TXT"文本文件,先将其删除,再双击"mentorKG.exe"可执行文件,此时会自动生成一个"LICENSE.TXT"文本文件,在此留着待用;如果发现该文件夹里没有"LICENSE.TXT"文本文件,就直接双击"MentorKG.exe"可执行文件生成;
2.返回"PADS2007"文件包,双击"autorun.exe"可执行文件;在打开的界面中选中"Install PADS Products"并打开;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 “OK”;再等待:
3.在出现主标题为"PADS2007 Setup"的界面中选中"Node-locked using Hardware key or Ethemet"项,单击"Next ";在出现的"Enter License File"对话框中的''License File Path"中填入第一步中"LICENSE.TXT"文本文件所在的存储路径;之后,点击"Next";在出现的下一级对话框中选中"Add a licensed option"项,单击"Next";之后会有一个软件安装路径对话框,此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安装路径,也可以使用默认路径安装;
4.在出现的主标题为"Mentor Graphics Install"界面中单击"Install Products"选项;再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Agree";
5.接下来将会出现两个需要填写的路径,一个是PADS2007的"Select a source location"(软件原程序所在路径),一个是"Select a target location"(软件安装到的那里的路径);在Select a source location 下填入PADS2007软件源程序所在的存储路径;第二个Select a target location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也可以使用默认路径;之后按"Next";
6.在接下来的"Product Selection"中的"Select the product for the chosen platform"中使用默认选项"Windows";在PADS2007文件夹下选择要要安装的文件,一般选择"PADS Layout"、"PADS Logic"、"PADS Router"、"Analog Simulation"、'"Design Exchange"、"HyperLynx V7.7"、"Libraries"项;之后选择"Next";再按"Install";等待;
7.在出现的副标题为"Installation Completed"的界面中选择"At a later time"并单击"Done";之后在出现的"Installation Complete"界面下单击"Done"。安装完成。

问题是:在第5步点next怎么没反应阿,下面字母显示working  displaying release screen..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非常着急,谢谢!

楼主:
终于装上了

问题终于解决了,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在一次装的时候一定要把原来装是生成的一些文件全部删掉,或者是在这个第五步时
5.接下来将会出现两个需要填写的路径,一个是PADS2007的"Select a source location"(软件原程序所在路径),一个是"Select a target location"(软件安装到的那里的路径);在Select a source location 下填入PADS2007软件源程序所在的存储路径;第二个Select a target location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也可以使用默认路径;之后按"Next";
将一个是"Select a target location"(软件安装到的那里的路径);更改一下也可,希望对后来者有用!

楼主:
感谢

非常感谢,不过你说的这些我都是按步来的,但是还是会出现我提到的问题,安装PADS2007是不是跟系统有关系啊?

网友:
你說的情況我倒沒碰到過.不過我理解你的心情,所以,將我的經驗給你看下,是否有幫助: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11931&page=1#pid92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