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将PCB面板设置成Rules模式

楼主(2008-10-14):
如题。

网友: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
这个rule是需要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设置的啊,难道还有什么固定模式么!我是根据需要自己设置的!

楼主:
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将PCB面板设置为Rules模式,在Violation区域将会显示违背规则列表……”

我的意思是PCB有哪几种模式,除了Rules还有什么,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下次看看用的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