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做的板框导入PADS一直是2DLINE,为什么啊?

楼主(2008-10-14):
我用AUTOCAD做的板框,在Board_Outline_00层合成Board块。保存的是AUTOCAD200的格式。
导入padslayout后,还是2DLINE。
怎样才是Boardoutline?

有教程上说,点击鼠标右键选择Properties…,在弹出的Drafting Properties 对话框中,在Type 右边的下拉框中选择Board Outline 选项,点击OK 按钮退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即可将此2D Line 转换为Board Outline。 可TYPE出是灰的,不可选。

小弟在此向各位达人求教了

网友:
2DLINE也可以做板框的.
  放在所有层.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 AUTOCAD做块之间 没有把合并

网友:
要做下合并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