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8-10-14):
concept中怎么和protel99一样,用网络标号,层次原理图那么方便

网友:
不明白你想问什么

网友:
只要是关于Concept HDL的书上都会讲如何添加网络标号,如何绘制层次原理图。concept的操作和protel很不同,如果是从protel转学cadence的话,建议你用OrCAD,protel和它的界面、操作方式都很像,很容易上手。

网友:
什么意思呀

网友(2012-06-14):
Concept和Protel差别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