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apture画原理图,其dsn文件会莫名丢失

楼主(2008-10-14):
求助:用capture画原理图,其dsn文件会莫名丢失
软件版本cadence16.0
每次都保存,有时候dsn文件莫名丢失,只能打开dbk文件,而dbk文件还有错误,需改.请问大家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用capture画原理图,其dsn文件会莫名丢失
软件版本cadence16.0
每次都保存,有时候dsn文件莫名丢失,只能打开dbk文件,而dbk文件还有错误,需改.请问大家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
不过16.0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2011-12-26):
我的也是,用16.3版本画了一个2440的板子,原理图丢失了。郁闷中……

网友(2012-12-26):
ls上的兄弟知道原因了么,求赐教啊

网友B(2013-03-27):
引用 网友A: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
不过16.0本身就有问题

版主您好!请教您一下:昨天画好的图纸,不知道怎么搞的今天我的DSN文件丢失了,找不到了,是16.3版本的,已经发现这是第二次出现这个情况了!很着急!能有办法召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您好!请教您一下:昨天画好的图纸,不知道怎么搞的今天我的DSN文件丢失了,找不到了,是16.3版本的, ...

試試看是不是有辦法把之前就得備份文件挖出來用。
先把 xxxxx.DBK 的文件複製(COPY) 變成 另一個文件名稱 yyyyyy.DBK,然後把  yyyyyy.DBK 改成  yyyyyy.DSN。
然後 ORCAD 去開啟 yyyyyy.DSN。

ORCAD 16.3 早期的版本很不穩定,一定補丁到後期的版本才會比較穩定。印像中好像要到 HOTFIX 025 之後才稍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