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元件封装库时元件需要居中吗

楼主(2008-10-15):
画元件封装库时元件需要居中吗,开始我没有管他,可是做到pcb时元件乱七八糟,需要居中吗?需要的话,我已经画好了,应该怎样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元件封装库时元件需要居中吗,开始我没有管他,可是做到pcb时元件乱七八糟,需要居中吗?需要的话,我已经画好了,应该怎样修改?

我一般都會把原點放在封裝正中,若是對於連接器類的元件可能就要放在邊框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画好封装图后,在Edit-setprference(设置参考点)选项里选择你要设置的参考点,不设参考是不行的,如果不设置,在pcb板中你想拖动这个元件是很难的.

网友(2010-12-01):
老问题,一定要设置参考点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原点设置在元件的第一脚,如果原点不设置好,到时做好了封装导到PCB图上,参考点会与光标不一致的,会偏离的。修改的话,可以在封装库文件里修改,然后再更新到PCB图吧。

网友:
在元器件编辑界面,找到你的期间,选中剪切,光标选在你的pin1,然后按CTRL+end(好像99里这个是定位原点的),粘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