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logic到layout可以关联,但是关了一个后就不关联了?

楼主(2008-10-15):
把logic的net文件转到layout,在logic或者layout中选中元件时,在logic和layout中会相应选中该元件(也就是我说的关联)。但是关闭一次后,为什么不能关联了?如何设置才会关联?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上传RAR文件,我怎么不能?我也想把找的资料跟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A:
但是关闭一次后,为什么不能关联了?如何设置才会关联?

答1: 可以
    你再把它打开,按照你第一次能关联的操作步骤再操作一次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上传RAR文件,我怎么不能?我也想把找的资料跟大家一起分享!
答2: 试着用 IE 浏览器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关闭一次后,为什么不能关联了?如何设置才会关联?

答1: 可以
    你再把它打开,按照你第一次能关联的操作步骤再操作一次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上传RAR文件,我怎么不能?我也想把找的资料跟大家一起分享!
...

 要是这样那我原来做的不就没有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这样那我原来做的不就没有了吗?

好象PADS有保存这个功能吧?

网友:
    关闭了关联就失效了
你打开的文件 pads是不会知道是否是关联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