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 Layout時﹐如何將全部的線路刪除

楼主(2008-10-15):
需要一次性刪除下列線路

网友:
和99一样啊, tool》un_route all/net

网友A:
用Un-Route并不合适,它将同时删掉一些有用的东西.
可用Shift+F选择所有Track及via,再del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n-Route并不合适,它将同时删掉一些有用的东西.
可用Shift+F选择所有Track及via,再del之

有用的就鎖定它,然后UNROU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