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电路

楼主(2008-10-15):
附件中是两路音频电路,是从功放出来的左右声道.
请DX解释下每个电容和电阻的作用,CA1和RA1是不是一个高通滤波电路呢.如果是,那CA5,CA3又是什么作用.

网友:
CA1  CA2  较大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低频
CA5  CA6  可防高频
自己是这么想的

网友:
显然CA1是用来做耦合电容的。

网友(2008-11-25):
Ca1,ca2是做耦合用的。说是高通滤波也没有错。

网友:
CA1和CA2是隔直用的,CA5和CA6是滤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