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出来的电路板,没有丝印层,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15):
请问,我第一次用allegro制作电路板,但制作出来的电路板,没有丝印层,怎么回事??我已经加丝印层了。难道丝印层的线宽需要改变么?如果需要改变丝印层的话,那么在哪里改呢?

网友:
可能你丝印没有导出GERBER。

要改变用设计中充用CHANGE 命令,选中TXET,在选中REF层,再选你需要修改为的字体,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
    首先是去定你生成的ARTWORK有丝印层,然后是看你你生成的SILK.ART是否添加了器件的外框和参考标号等,最后生成的时候有默认宽度例如设置为0.1,这样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0宽度会没丝印吗

网友:
    把你需要用得字符和外框,生成gerber文件的Artwork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