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层(layer)和内电层(plane)有何区别

楼主(2008-10-15):
我查了手头的资料,并没有相关说明,还请请朋友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问题补充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一个资料,上面是这样写的“现在我们来添加层,先单击左边的TopLayer, 再单击层管理器右上角
的Add Plane按钮,添加内电层,这里说明一下,因为现在讲的是用负片画
法的四层板,所以,需要添加内电层,而不是Add Layer。”
首先我不明白增加内电层和层有什么本质区别,其次我也不明白负片画法是什么画法。所以才有上面的问题。

楼主:
自我回复

通过看本站其它贴子,我明白了。是因为他所讲的意思是增加电源或地层,有线为无铜,无线为有铜,也就是所谓的负片。那么增加层就是向顶层一样正常的层,即走线是铜,而内电层整个全部是铜。

网友:
没错,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是看书比较好。

网友:
樓主,自學能力蠻強地嘛...進步也蠻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