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盲埋孔

楼主(2008-10-15):
    小弟有个板子打算做盲埋孔,但是看了下书后发现,书上说盲埋孔分,盲孔和埋孔,那这样的话岂不是要把2个过孔打在一个点上了么。4 O9 E* N! i% y% K
    我自己的理解是就是做个过孔,有TOP或者是BOTTOM但是不打穿,但是打到哪一层信号层是否要自己设置呢~

网友:
    你想要的应该是盲孔,打到哪一层是建库时就设好的

楼主:
    噢,好的,谢谢啊,是盲孔,埋孔是内层之间的走线,但是在做库的时候好像就只有DEFAULT,没有特殊内层定义,我要把过孔做好后重新去修改过孔才能有内层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