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电源标号不是全局的吗

楼主(2008-10-15):
orcad的电源标号不是全局的吗?还是我设置的问题?
我用的是层次式的,发现不同层次下的VCC3没有连在一起,而是分配为VCC3,VCC3_1235

网友:
VCC3,VCC3_1235
好可怕.. 是不是你的连接的问题.
解决办法.
把VCC3中的电源表示.一个一个删了.统一用另一种代替VCC3

楼主:
是很可怕

是我在对PCB分配层时发现的。
我所有的VCC3全部都是用capsym里的VCC-bar符号,而且我感觉连接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在对PCB分配层时发现的。
我所有的VCC3全部都是用capsym里的VCC-bar符号,而且我感觉连接没有问题啊。

不一定.
  好好的检查.估计 这个原理图.不是你画的.

楼主:
是我画的

只不过以前没有用过层次式,都是分页式的。这次项目比较大,所以做了层次式的。

楼主:
版主能回答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能回答一下吗?

有图吗?

楼主:
我最后全放到一个层次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