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制作求助

楼主(2008-10-15):
    问一下关于allegro封装做,如一个QFP的封装,我采用Package symbol wizard制作后,最后如何将外框线的某个角导角45度来表示PIN1位置.最好要有详细的操作过程,采用什么命令,以及相关的参数设置.

    望哪位DX告知,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
用这个命令,建议楼主还是先看看书啊
这么简单的是因为没有好好看书吧???

网友:
    "alt+s"
"b"
    OK,有时候,编辑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谢谢版主啊,呵呵。
    我用的15.7的,但手头上只有15.2的电子书,翻了两遍硬是没见有。可能是不够仔细哈。

    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快捷键可操作啊,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