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分层电路Capture

楼主(2008-10-15):
我在做分层电路的时候,能过Descend hererachy 后在子电路层中没有自动生成分层电路端口符号,请问是什么地方做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做分层电路的时候,能过Descend hererachy 后在子电路层中没有自动生成分层电路端口符号,请问是什么地方做错了?

阶层式原理图的操作,参考教课书就可以了,很少的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