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 请问怎么设置单面板?!

楼主(2008-10-15):
弱弱的问 请问怎么设置单面板?!除了使用向导!

网友A:
1。就按双面板那样弄就好,只是走线只能选择BOTTOM层。
2。DIP零件摆TOP层,SMT零件摆BOTTOM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就按双面板那样弄就好,只是走线只能选择BOTTOM层。
2。DIP零件摆TOP层,SMT零件摆BOTTOM层。

 首先 谢谢你的解答!

   但是我想指导怎么把板子设成单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