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走线过长是否会对信号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楼主(2008-10-15):
请问一下导线过长是否会点导线的传输信号带来多大的影响,我指的是自身的影响,不是说走线过长,带来串扰的几率增加,我想说的是,走线严格要找3W原则走线,阻抗匹配都是经过系统的构想,这个超过3000mil后,会不会带来一些比较大的影响

网友:
超过3in的走线太多了

网友:
走线是否过长要依据信号边沿率、走线阻抗,信号传输速度,信号频率等因素来确定。
当然过长同时也要考虑的因素就是信号损耗:介质损耗,导体损耗(直流损耗,交流损耗(趋肤效应))

这些因素从电报方程中能得到一个定量理论解释

楼主:
是不是说,
如果在理想状态下,即使导线无限长也没关系,输出与接收端的波形是一致的只会是存在延迟。
但是如果在现实中,由于一些损耗,才会出现信号损耗,在走线不被外界影响的情况下,只要加到驱动端的驱动能力,走线多长都无所谓

网友:
个人给个经验值,只供参考。信号的频率在50MHZ以下,并且走线在4000mil以下,一般都不用考虑传输线对信号带来的影响。即认为互连线是透明的,不用考虑端接匹配问题。还请指正!

网友:
如果能做好阻抗匹配,控制串扰,信号自身不会有太大影响。
线长了要考虑一下延时,确保时序上能满足条件即可。
速率不上GHz的话,损耗很小,可以不考虑。
还不确定的话,仿真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