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元件库中的地

楼主(2008-10-15):
在电路图中看到好几种地符号!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网友A:
软件里有这几种地的名字,可以顾名思义啊。如GND_EARTH是大地,GND_POWER是电源地,GND_SIGNAL是信号地等。一般画原理图可以用GND_POWER。

网友B:
    他们有电气区别么,如果没有应该不影响什么吧

    我只知道有模拟地和数字地之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有模拟地和数字地之分。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认为没有区别,但是电气上是不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有这几种地的名字,可以顾名思义啊。如GND_EARTH是大地,GND_POWER是电源地,GND_SIGNAL是信号地等。一般画原理图可以用GND_POWER。
    这几个地在电路中如何应用??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23-1-5.html
参考一下

    另外,使用“地”符号实际上只是给网络分配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代表什么涵义,要设计者自己去思考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