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仿真错误信息,请帮忙

楼主(2008-10-15):
提示如下:
“E- *Error* atof: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 - nil”

目前发现该信号如此
其他还算正常

网友:
    该信号连着哪些器件?贴拓扑上来看看。

楼主:
    拓扑提取:

网友:
    是否有非法字符?好像以前遇到过,想不起来原因了。

楼主:
    什么地方会出现非法字符?
    我能改变的也只是ibis模型文件名称

但是,其他信号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把top和dml发上来看看阿,你用的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op和dml发上来看看阿,你用的哪个版本?

top是什么??
    用的15.2

网友:
    你把你上面贴图的那个源文件发上来。后缀是top。另外上传你的dml文件。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实际分析问题。

网友:
    非法字符吧

    比如空格,特殊的字符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