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铺铜

楼主(2008-10-15):
最近本人画了一板子,敷铜的时候师兄在接芯片电源管脚的去耦电容地方全部直接铺铜。用的是DESIGN/RULES/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 的DIRECT,我想问下这个和常规的铺铜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的PCB选项中没有这样的设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本人画了一板子,敷铜的时候师兄在接芯片电源管脚的去耦电容地方全部直接铺铜。用的是DESIGN/RULES/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 的DIRECT,我想问下这个和常规的铺铜有什么区别?

   平时用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以减小一定的阻抗,但是一般是不建议这样覆铜的,因为散热快,在焊接时不易焊接,在过波峰焊的时候铜箔也容易大面积膨胀造成板子焊接损坏!

网友:
我们公司铺铜都是用DIRECT CONNECT,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