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SCH与PCB同步?

楼主(2008-10-15):
请问protel 99 SE步线时如何使SCH与PCB可以同步以方便布线?

网友:
如果原理图有更改的话,就重新生成网络表,再导入到PCB中去。或者在原理图编辑器里用更新PCB的方法(Design-->Update PCB...)使PCB与原理图同步。

楼主:
謝謝!不過我想問的是在PCB布線時,如果點選PCB的一個零件,怎樣使線路圖上也呈選中狀態?

网友:
在SCH和PCB环境下都选中交叉选择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