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dxf导入问题

楼主(2008-10-15):
allegro以前的版本中导入dxf文件的时候,有两个转换文件:layer  conversion file 和 symbol conversion file,现在只有第一个了。symbol conversion file的作用就是可以定义好孔的类型,在autocad里面画孔比在allegro里面容易,现在symbol conversion file没有了,我不知道高手们在allegro里是怎么快速大量的画金属化孔的(我们做射频部分的有时候需要要大量的孔),谢谢指教!

网友:
见识了
没见过你说的那种类型
我没做过射频类的板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
我一般只有复杂的零件才用AutoCAD
画不规则的图形

网友:
一般AUTOCAD导如都是尺寸,金属孔自己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