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 VIA外环的疑问 见图

楼主(2008-10-16):
图中黄色VIA外面的那层蓝色圆圈线带电气属性吗,是属于VIA的一部分还是电压网络的铜皮?
如果带电气属性不是把两个不同的电压网络连接起来而造成短路了?

网友:
带电气属性,

楼主:
蓝色外环与黄色VIA中间的是隔离层吧?
可是这三个VIA外的蓝色外环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不久把两个不同的电压网络都连起来了阿?

网友:
怎么感觉你建的via怪怪的,为什么会有一个蓝色的外环?隔离环吗?

网友:
看你分割的上半区域,铺铜以后似乎也有这种环阿。。
我想问下你是不是层设置的是不是负片,而你做库的时候做了anti-pad...负片的时候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