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单层板跳线怎么画?

楼主(2008-10-16):
画跳线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需要遵守些什么样的规则?

网友A:
方便生产作业考虑,跳线尽量保持一致,最好做成元件

网友:
Design里有Add Jumper可以画跳线。

网友:
最好垂直或平行,方便机器打跳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1.lay 2 layer define
2.Top side (jumper)   (add 2D line with VIA-----VIA)  for silkscreen
3.make 1 side  PCB

"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灌水也要专业点吧?除了几个表情,你就不再说点啥?"

這是簡明回答,不是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生产作业考虑,跳线尽量保持一致,最好做成元件

这个方法比较好

网友:
恩 是的  尽量一块PCB上只使用一种规格跳线

网友:
我们这一般做成5,7.5,10,12.5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