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如何更快速对器件放置、布局。

楼主(2008-10-16):
对一个有500以上器件的板子,我们布局时总是很抓狂,特别是cadence里没有直接显示网络标号,让我们布局起来更痛苦,告诉大家一个小的方法,或许能节约点时间,就是充分应用ROOM特性。

第一步:在原理图给每个器件按电路功能分位多个ROOM区,比如CPU,WANCAN等。(可以在元件的属性里直接修改或添加)

第二步:在allegro里器件设置对应的ROOM区,就是用ROUTE KEEP IN定义。定义对应的CPUWAN区等。

第三步:选快速放置器件,注意在选项里选PLACE BY ROOM

第四步:放置完毕,逐个ROOM的再细调整。

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没有放置器件前,对板子的大致布局要有一个安排,这样布局起来,事半功倍。

PS:这方法很多资料书上都有,但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注意到这方法。

网友:
没用过这个方法,感觉和抓LIST差不多,感觉还是抓LIST要比这个好用些,没有这么繁琐。

网友:
刚刚开始学习allegro 呵呵 LZ说的方法知道!
  2楼的兄弟能具体说下你的操作吗?我是菜鸟级的 !

楼主:
我也想知道2楼的方法。。。

网友:
楼主的方法几年前偶都用了

网友(2008-11-28):
能不能举例出来看看

网友:
allegro 和capture是交互式的,只要在原理图中框选器件,对应PCB就高亮了,反过来也可以定位,不用那么麻烦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用这个方法

网友:
allegro 和capture是交互式的,不是每次只能选一个元件吗?怎样实现框选,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写个 skill 来实现这个 功能不可以了吗,我现在就在用Place Highlighted Symbols的 Skill,功能就是你在原理图中选中你所有需要的器件,到 ALLEGRO这边运行下命令,你所要的器件就到一块了,几秒搞定,比LZ速度可以快N倍,也就不用抓狂了,有兴趣的Skill高手可以自己试试写个

网友:
楼上的同仁:能否发个你的skill程序给我:huhs214@126.com
非常期待,万分感谢!!

网友(2011-10-23):
引用 网友A:
写个 skill 来实现这个 功能不可以了吗,我现在就在用Place Highlighted Symbols的 Skill,功能就是你在原理 ...

求分享,万分期待。。

网友:
    skill在论坛上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