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GA焊盘过孔问题

楼主(2008-10-16):
BGA封装的芯片在设计PCB时几乎每个焊盘都有一个对应的过孔,请教在AD中,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动生成BGA封装的焊盘过孔

楼主:
自己顶一个,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在AD6中可以用FANOUT(扇出)命令来实现
1 H4 o5 b  o7 a从AUTO ROUTE--FANOUT-COMPONENT